主板上CPU,启动,电源就自保护一转就停,

楼主(2009-10-06):
一块华硕的P5 主板,不装CPU可启动,装了CPU后,电源一转就停,但是主板的指示灯,还是亮的,然后就不能再次启动,要断开电源才能在启动,
或者拔掉CPU供电那个4针插头,也可启动,电源不会自保护,,主板上没有明显烧毁,复位电路也正常,CPU和电源都换个几个,确定不是电源和CPU的问题,没有插内存条,不知道怎么下手查了

网友:
查 cpu 供电电路 先把 几个上管 查下 量上管是否坏掉 然后上管控制脚的 压降是否一样判断电源管理是否坏掉

网友:
查CPU供电电压,重点查上管,和电源管理IC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上假负载会不会?应该是NB挂了,查CPU和NB之间的线路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一般是上管短路了。。。。GS短路时不会明显测出来的。。。。

网友:
先量下1.5V供电阻值正常不,再量U那边的供电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是IC或上官的问题

网友:
学着测量一下吧,这可真是你长本事的时候!
你给出的信息可以肯定是CPU供电电路的故障。
1、先测量上、下MOS管的极间电阻(最好用机械表),找出有问题的管子,
2、如果管子都是好的,你摘下所有上管,再上电,应该不会保护了,这时再测量所有的MOS的G极电压,你一定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北桥短路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