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37S 电源灯亮,无显示

楼主(2009-10-06):
根据故障现象判定为高压板故障或灯管故障引起的,拆开机器,目测电源板和高板是一体的。想用通用高压板换但不好安装决定修。检测过程中发现一路高压电路C5707击穿,FU9024也击穿,更换后,复测故障依旧。测高压的输入电压有12V,说明电源供电没问题,测高压电路滤波电容电压为0.18V,显然不对,顺电路反查,查得FP571保险电阻一端为12.98V,另一端为0.18V,用导线直接连通,故障排除。

网友(2010-01-07):
明基的显示器的故障基本就这样

网友:
可以称的上是通病了这个

网友:
明基,通病就是这样,

网友(2010-03-28):
这个比较普遍

网友:
对呀,明基的通病,我买了100只5707备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