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 C3 01 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06):
一快主板上测试卡 跑C1 C3 01,不过内存 刷BIOS 换I/O 拆COM 芯片 故障依旧 请问还查那 供电 时钟 正常
刷BIOS

网友:
换根内存条

网友:
内存条换了不行 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啊

网友:
查内存地址数据线对地电阻,看是不是NB坏

网友:
我们碰到这种情况,都是用洗板水刷内存槽,要是找不到静电刷,用牙刷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