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华硕P4S800-X 12V保护

楼主(2009-10-06):
拿来的时候是第二相上管短路了,原型号是fdd6035al,换了个09N03上去,测试其他mos管没有发现问题,以为没有问题了,上电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电源保护了,再次开机上管就炸了,cpu吃到高压也短路了。后换了驱动芯片ADP3418K,驱动芯片到上管G极的4.3欧姆电阻坏,也换了一个,总的控制芯片ADP3180手上没有,没办法更换。现在是一开机就12V保护,拔掉12V,可以正常开机,或者把烧的那个上管焊下不装,也能开机,就是核心电压不出来。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弄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个不一定是主ic坏了   有可能是辅助IC坏了  你先测一下12V是否短路  短路先排除再说  辅助iC也要测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
ADP3418K换了上管换一对上去,电源ICADP3180吹下,通电,如果没短路现象那应该是ADP3180坏了

网友:
把电源IC和MOS管全部换,准好,
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
这款主板我修了很多块,都有用,阁下可以参考

网友:
没换干净了。这种短路应把上下管都换了。电流反馈,周边电阻。都要量一下。要不一上电就烧。

网友:
一组的都换了吧  不然你这板子是好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核心供电修好了,确实把那第二相上下管,3418K,和总的adp3180芯片全部换掉,电压出来了1.4V。不过又有新问题,不跑马,北桥巨烫,测478假负载的数据线和控制线那组,有一小半的二极体值已经只有0.009了,估计是之前上真U的时候高压打坏了cpu,高压经过短路的cpu串到了北桥,把北桥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