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e笔记本报0175 错误

楼主(2009-10-06):
大家好 是我朋友的IBM A22e笔记本 开机报0175错误 这个笔记本式没有软驱的!只能用光盘,我在淘宝上买了个解0175的ISO镜像,10元买的!我刻成了光盘!在台式机器上设成从光驱启动需要输入22位字母或者数字 应该是正常的把!但是不是直接从光驱启动吗?为什么还要设重光驱启动才从光驱启动呢? 在我的A22E笔记本上装上解密狗报时间错误和0188 错误  装上光盘没有任何反应不从光驱启动!我现在把加密芯片24re08cn取下来换一个加密芯片报0188错误!我把原来报0175错误的加密芯片填充全为F  但是还是报0175错误  折腾我几天了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 先谢谢了哦!

网友:
买个superpro编程器刷芯片。

网友:
O 刚刷了下 试下行不!

网友:
前些天没有找到A22e的密码芯片资料 刚才在论坛上找了哦 呵呵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兴奋死我了!终于弄好了 开机正常了!重新刷了程序!

网友:
用解密狗最好。报时间错误的时候已经可以进bios了,在bios里面设成光驱启动不就行了。解密狗和光盘同时装上启动!

网友:
密码芯片资料我咋没有找到呢,在哪呢

网友:
24RF08清空是不行的,必须写入正常的数据才行

网友:
还没用过光盘的来。都是用软盘解

网友:
3421换了再解。

网友:
我也用软盘的修好过

网友:
想什么来什么,谢了楼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