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问题

楼主(2009-10-06):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A6000的本本,一开机就听见有吱吱的声
拆开后重新装上又好了,反复开几次又那样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有电感不行了。

网友:
CPU风扇看 看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那成黑的塑料皮是不是时间长了氧化了,我前几天遇到一台A3K的就是这样的,最后发现那塑料皮有的氧化破了,在破的地方贴上了胶带就好了
不防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