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845板 跑41不显

楼主(2009-10-06):
接到一客户,精英板 845板,上电 立马掉电,本以为,哪个地方短路,结果换了最近CPU,能跑41了 ,但还是不显, 清除CMOS,无果,检查 桥 供电 正常啊
一时无法解决 ,请各路高手解决。。

网友:
41。刷BIOS 换I/O

网友:
版主,,不好意思,结果 出来 ,是内存问题,,,我也无语,换了2条,换了个槽子,,OK...

网友:
查主板诊断卡说明书得知代码41的含义是:中断已经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便检测内存变换,查中断控制器或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