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09-10-06):
我一台三星750S显示器,一开机就自动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点实用的

网友:
电源及高压附近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断开50V供电,指示灯正常了,应当是50V后级有短路,行管是好的,

网友:
我這里也有一個一樣的,懶得修了,準備賣管啦,修好也浪費時間不如坐在電腦前多在論壇灌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发贴问题故障要说清楚点哦。。。。
    别人好该帮助你哦。。。故障描述不详细,大伙说出来的故障点也就是个大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