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纯平用集成显卡正常用独立显卡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09-10-06):
联想LXH-WG769F纯平信号线初剪,换线后用集成显卡正常用独立显卡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网友:
写个存储器数据吧

网友:
集成的和独立的驱动程序不一样,确定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是一样,要是一样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
线有问题。重新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