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845gv

楼主(2009-10-06):
一GD-845GV板子,再加一根128的内存后不开机,然后我就把两条内存都取下了,可触发,但CPU不工作,换CPU故障依旧,经测CPU供电,无输出,测MOS管阻值偏低,取下MOS管测量正常,在板上测GS极才几殴,用假负载量VID电压无,对地阻值为几殴,也换过IC供电芯片,故障依旧,下面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抓住场管和电容方面维修就OK

网友(2009-12-03):
你的cpu没输出,应先查cpu管理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
MOS管在板上阻值这么低,那拆下后板上阻值测过没
    查下管理芯片的定义,工作条件满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