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黑屏问题

楼主(2009-10-06):
用了两年的BENQ FP71G+ , 开机后屏幕显示一切正常,大概2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緑灯不亮。过十几秒后自动点亮,屏幕又恢复正常。
有时候黑屏后不自动点亮。请求大大们救救! 先上电路图

背面:

网友:
该如何检查哪一部份呢?

网友:
和我的那个显示器差不多问题,
我的也是黑屏不显示,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图中圈圈部分是故障点。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明基像楼主所说的情况一般是高压问题,楼主线补焊一下高压部分,不行就改个通用高压条试试。我修过几个这样的问题,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这个你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换上吧,就是修好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一般像这种问题直接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谢谢各位,更换通用高压板后再回复给大家!

网友:
这种机你没找准问题吧    指示灯灭了  有没有想过BQ通病啊

网友:
过十几秒后自动点亮

网友:
想没想过BQ通病  /电源指示緑灯不亮。过十几秒后自动点亮,屏幕又恢复正常。

网友:
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部分虚焊引起的朋友们

网友:
换按键 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问题,换了吧!!

网友:
修过这样的问题~~~~BENQ的通病问题!

网友:
高压虚焊、灯管有一个蓝色的电容也换了!再不行只有换高压板

网友:
这种现象改外接高压条就可以

网友:
通病,楼主加焊高压部分的电路```

网友:
本人也维修过这款机子,认为通病是按键漏电的多,换一下按键开关,如果实在不行看来高压部份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的样的显示器和你们说的问题一样,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想知道怎么修加我的qq448408939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灯管漏电.

网友:
一般是5707 5706之样的问题..BENQ通病

网友:
关于明基通病如何加高压啊,不用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有一个接头接触不好了,脱焊。

网友:
这个故障是按键问题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把按键全部换新就OK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就OK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装上高压板,画面显示正常。
可是故障依旧(过段时间后绿灯自动灭,又亮起)看图:
下一步我要检查电源部分了

网友:
如果是高压部分的问题,那就应该是开关灯不熄,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不?没电的时间都会黑屏的,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楼上有几位,我支持。仔细的检查一下了。先要查开关电源的相关电路了。

网友:
确实是按键漏电的问题!把所有按键拆下后,用短接方法开机。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基地的朋友!!

网友:
学习了,按键不好也会黑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机器就这个毛病,哎。。。。。。
明基的通病一贴确实蛮火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测试5V电压时,不稳定经常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