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72B宽屏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是黑屏,不显示

楼主(2009-10-06):
我有一台客户的神舟液晶,型号:HF-172B
开机时屏黑着,不知道从何下手维修,
本人是个维修新手,还望高手多多赐教,在这里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第一步,拆蓋,第二步目測有無燒焦或電容鼓包,若沒有就第三步測電源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先來這三步吧,別的對你來說可能有難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数据坏了,你写个数据吧。

HF172 25VF010A.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