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12V输出才10V

楼主(2009-10-06):
请教下各位高手,长城电源12V输出才10V。

查过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10v

我这里面有AS339P-E1和AZ7500EP-E1应该查哪里啊?

电容我都换过了。

网友:
接个负载,如硬盘试试,我的长城电源空载时,12V只有10V左右,-12和-5V都不正常,接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
呃,谢谢,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