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能上电,不显示

楼主(2009-10-06):
接一台IBM T41的本子,能上电,电流到1。2左右,但是不显示,用测试卡,跑代码83,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等待高手指点。
不显示

网友:
电流上到这么高了我估计到显卡了吧

网友:
83?IO和南桥这块吧,好像,具体的你要下手去查了

网友:
应该是到显卡了 啊

网友: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 是38吧

网友:
跑83 应该是到了显卡了吧 加焊一下试试 这一款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前面的码是啥?2A-38-39-49-4A-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