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奇美 ct-522a MODEL:a150*2-t02

楼主(2009-10-06):
今天修个奇美 ct-522a MODEL:a150*2-t02  显示器,开机绿灯,白屏,主芯片RTD2010 周围1。5V ,2。5V  ,3。3V都有,BIOS3。3V供电,开机29脚有2。5--0--3。3--2-5V电跳变,输出到屏线各个排阻1。6V 屏供电,2。5    和1。5,两组电,没有这个的图纸,各个供电不知道正常不,想找个MCU程序,有这个程序的帮下忙。

网友:
不好意思改下,上面的话
开机29脚有2。5--0--3。3--2-5V电跳变,((((主芯片)))输出到屏线各个排阻1。6V

网友:
不一定是丢了程序,按键板拔了看看,这种情况坏解压芯片的多(RTD2010 )

网友:
换个AD板,便宜又省事

网友:
屏芯片集成在驱动板上的,买不到这个驱动板。
最后解决了这个屏,原来是这个屏是5V供电的,比较器坏了,把屏5V修出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