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她0不开机 待机0.3 怎么办?

楼主(2009-10-06):
手上一个IBMt30 就是不开机,进过水,充电管被击穿,保险烧坏,现在充电可以了,但是待机就是0.3 不开机。。。。怎么修啊,。。。。。救命啊
不开机

网友:
张晓伟大
在线等待,也坐个沙发

网友:
女 的 也 修机 ? 哈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要搞性别歧视啊!
楼主,不要着急。进水的板子不好弄的,你要细心仔细看最好有点位图慢慢查看是否又因进水照成短路或腐蚀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