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GT9000 不开机

楼主(2009-10-06):
三星 GT9000  PIII   1G  830M  芯片组老机子, 本来是屏闪,看是背光照明问题, 查是屏线 断, 而且是 亮度 和开关 都断,于是飞线,采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屏线 主板插头处 焊了两根线, 试机一切正常了,  过了一夜, 同事试机(同事拿来的机子),发现不开机了,此时外接电源指示灯亮,开机指示等 一闪一闪, 我第一个直觉,报错了,坏掉了!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手头还有一个炸手上的没有搞好来。

只有把下面拆了,没有图纸, 通电,跑线路,待机电压有,是一个稳压器变压供应 EC 的,  系统供电 采用 LTC1628  触发开机, 3.3 V 有,5V  没有,跑线,
这两路电压 还分别 稳压处 1.8 和 1.5(应该是),CPU 供电 是 LTC3714  这两个控制芯片 以及场管和电容 都在一块独立的小板上的,

突然发现北桥 830MP 特别烫,  断电, 量 3.3  5V 等各路负载对地 都还算正常。
找到 LTC1628 的资料,分析 5V 供电输出 和 3.3 供电输出 都有单独的控制脚, 3.3V 是 直接穿板子去大板了,估计去 EC  但 5V 比较特别,外接好几个 三极管通过开关控制,于是我把 控制5V 输出的 控制脚 短路 , 5V 能输出, 电压很正常, 而且北桥也不烫了, 难道北桥缺电压会特别烫吗? 但这也不算事呀,就在这时,不知道碰到哪里,不小心, 看来LTC1628 被我干掉了, 连3.3 都没有了, 控制脚很正常, 手头有,换一个, 故障恢复到前面的样子,

想了半天,觉得估计是 EC 挂了, 我飞线可绝对没有短路,那个插头引脚空隙还是比较大的,我的飞线很细的,我想八成是 亮度控制是 直接从 EC 出来的,八成被静电或 短路 击穿了,

好不容易搞了一个  H8S/2169YV   这是这个机子的 EC ,换上去,开机,5V.3.3 1.8.1.5 12 都有了,可惜机器不启动,  我想下一步干什么来,用烙铁加焊下  EC , 再开, 不会这么背吧, 又变成了 只有3.3 ,

难道 EC 又击穿了,   我真是修的 没有了信心, 可惜机器还是要给人家的,  所以特来这里 问问高手,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