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开机不亮

楼主(2009-10-06):
开机各个电压都正常 CPU 1.2V 南桥 北桥1.0V  内存 1.8 0.9V  开机到 0.54A 就不走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0.54A说明CPU没有工作吧?CPU发热吗?

网友:
查查有没有PCIRST 和 CPURST,这么低的电流,CPU好像没工作

网友:
lz 很用功, 大清早的就起来干活了

网友:
查查是不是档内存了。

网友:
是集成还是

网友:
不过CPU呀你在查查看看肯定有那个电压没有上来没有检测到呀

网友:
提供参考,遇过同样现象  重新植球北桥  但是用一段时间有的会返修  这款机器 经常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