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颜色发蓝

楼主(2009-10-06):
冠捷19LCD显示器 型号:916SW   显示的颜色发蓝但是按AUTO键可瞬间恢复正常(1秒都不到),又回到以前了,  哪的故障啊   在线等!

网友:
缺色了,检查看有无虚焊等

网友:
检查屏线是否松动!!

网友:
重新写程序可能会好的

网友:
你换 vga 的线了吗? 一般是!!!

网友:
一般是VGA线

网友:
显示的颜色发蓝但是按AUTO键可瞬间恢复正常(1秒都不到),又回到以前了
--------------------------------------------------------------------------------------------------
  楼主的显示器是偏蓝色么? 然后按AUTO就好了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不是VGA线,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啥都调好了,不能保存设置

网友:
这是程序的问题,AUTO如果正常一下,那只能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不像是程序问题,倒像是24C16的问题,刷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楼主有借鉴吗?只有那两种可能了。不过好像是需要一定的设备才能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

网友:
如过时程序问题~能解决么?

网友:
是24CXX的问题,重写一个就好了!有的机器清空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进来说下进展啊。

网友:
调色温试一下

网友:
刷一下程序吧!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刷程序不一定行

网友:
上个图  让大家看看   好分析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好像就是程序的问题,我碰到过几回了!!!!!

网友:
是程序问题,那么怎样才能重写程序啊?我想知道!

网友:
先看VGA线有没有问题在看屏线

网友:
应该是数据板主芯片虚焊了

网友:
已经修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