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求救。

楼主(2009-10-06):
IBM X61机器,拿过来时能开机检测不到网卡,无线网卡,猫。USB口都不能用,可以正常进系统,拆下来USB口对地阻值0。3M欧,怀疑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南桥故障依旧,换上去的南桥应该是好的,是从一个T61主板上拆下来的,后来把网卡拆下来也是一样,时钟加焊过,U26键盘控制芯片加焊过。听客户说机器从机器上摔下来过。之后用就不行了。量电压没发现问题。现在已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除了南桥还会有别的会影响这么多东西不能用,是不是哪里保护起来了,但一个是USB总线,一个是PCI总线,。。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BIOS也刷过,是从官网下的。。要系统里面刷的。

网友:
拆了南桥测阻抗呢?  没见过换了南桥阻值一样的  除非USB口里卡东西了

网友:
拆了SB没有量阻值,假如一样还不一样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SB没有量阻值,假如一样和不一样说明什么

网友:
BIOS也刷过,是从官网下的,要系统里面刷的。蓝牙设备驱动安装正常的前提下,您先打开网卡的开关,网卡和蓝牙的开关是一个。然后Fn+F5会出现一个黑色对话框,那里就可以打开蓝牙设备。如果没有对话框您就要下载一个有关无线网络或者针对蓝牙设备的软件了。http://think.lenovo.com.cn进入这里找到软件下载/笔记本电脑/R400/然后看您笔记本背面有一个TYPE号,输入后您就找一下相关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 感谢您提供

网友:
拆下南桥下来量
如果还有阻值那就证明PCB有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PCB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