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10-06):
一台  acer显示器 AL1916WA   不能开机!查驱动板损坏!更换19寸万用板后开机正常!两天后返修!客户说工作30分钟左右屏自动关闭!要过几分钟后才能在开机!请高手帮助分析下!还有原有的高压板上有个DIM是什么意思呢?

关机时候驱动板输出ON/OFF电压不变!

网友:
别误导!ON/OFF正常那么高压部分应该工作!但现在楼主说不正常!显然高压部分问题!鉴于再一步的肯定!楼主得详细看下 黑屏时候指示灯是绿色还是黄色,黄色说明是没有信号!那么排除高压部分,绿色那么可以确定是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