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要刷什么样的BIOS?

楼主(2009-10-06):
接到一块915的主板,故障是不开机,CPU有1。54V电压,复位有1。7V,内存有2。56V,整板复位都有,按的南北桥也不行,U座是针式的,怀疑BIOS有问题,可不知要下什么样的BIOS,这板没有牌子,南桥是FW82801FR,IO是IT8712F-A,时钟芯片是:IDT CV110JPVG,哪位大哥有这样的BIOS麻烦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
775底座容易空焊,我要是你先杀底座

网友:
这主板看起来不像是杂牌的,你应该在到主板型号!在官网对型号下载

网友:
这是针式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主板的品牌和型号报上来,或者可以自己到主板的官网下载。

网友:
这块主板是没有牌子,只有A425  REV:1.10

网友:
工包的垃圾版
找个工包的唰了

网友:
好牛的北桥散热,好像是370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