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 主板 就是不跑码

楼主(2009-10-06):
一精英主板775  DDR  内存的  VIA芯片 客户讲不启动了 初步上电检查各供电 发现内存无供电 换mos管后内存有2.7V主供电  6个时钟都为0.9V  总线 3.3V
辅助电压 1.3V  在上假负载 发现开不开了 打电源接口 发现12V 短路了 于是把4相供电8个MOS管全部拆下 逐个测量 发现有一个坏的 换好后能启动但还是不跑马 在上假负载测得CPU 复位1.2V 时钟 0.4V 核心1.27  PG 1.2V 参考电压1.2V  而且南北桥供电都有  PCI  CMOS  硬盘接口均有复位 各位老大 下一步应该再查什么地方呀?

网友:
上真U试试!真U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南桥,今天我修了一个你一样的板子,白色给我滴,原来是内存旁边的一个电容有一点鼓,不是很明显,原来是不跑码的,看着它不爽换了跑码,一个月前修的板子,没有CPU,所以放一边想卖二手,今天收到一个P4 2。93G+512M共120RMB,就拿来搞好装系统,装系统的时候没有插鼠标,关机后插鼠标发现不动,发现鼠标不亮,摇一下接口又亮了,没多想,直接干PS2接口,干了晕了,不跑码,打阻值没有问题,量472排阻出来有两个脚没有电压,换472,不行,看来是有东西拖低了电压,拆IO,开机,量电压还是没有,老实跑线,直接到南桥,心里想,既然前面能开机,那么我把PS2接口的元件全部搞掉,顺利开机,不搞了,去买一个8块的USB转PS2接口行了

网友:
有的时候你换个什么东西后不读U你清下CMOS或许就可以的。有过经验

网友:
有带灯测试座吗?测一下座子有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