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显示器经常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9-10-06):
TCL   MF707A显示器经常不能启动,灯是亮的!!!

不能启动的时候还是听的见有开机正常的时候消磁的声音!!!

每次不能开机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插拔电源线,或者关闭显示器反复的开!!!

试N次后又能开机,,,我拆开过该显示器,元件无烧黑和电容爆等问题,,我是菜鸟,,,只能用观察法,,,!!!

哦,,还有就是,,正常开机后只要你不关显示器用起很稳定,没有其他故障,,在次先感谢大家

网友:
看看电源的400V电容   以及震荡电路附近的电解电容   带换下

网友:
建议还是送同行修吧,如果不熟悉CRT,维修起来是危险的

网友:
已经解决,,,是尾板虚焊没,我就郁闷了,,,拆开的时候主板电路没有一点虚焊的地方,,,所以我就没有拆尾板,,结果是尾板大面积虚焊,,,

网友:
显示器好多的问题都是虚焊造成的, 我有个显示器,本不不亮,修好能亮了,结果又不定期黑屏,最后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全部补了一遍主板和尾板,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