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主板COMS电池时间不保存

楼主(2009-10-06):
有块这样的板子,关机过一阵子再开COMS里就会显示出厂的时间,电池是有电的,其他的都正常,就是时间不准,那位高手知道问题在哪?是不是COMS电池座子坏了?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座子坏了?-------很大可能,先查COMS跳线有没有3.3V,不是跳错线就是没电压了,顺路跑回去即可

网友:
南桥应该没有问题的,不很烫手

网友:
建议先换个电池座子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我一升技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跳线有电压3.33V

网友:
不是要刷BOSS吧,我这里可没有那个设备哦--!
       再说刷BOSS是有风险度的,搞不好就报废板子了那可划不来

网友:
查mos  的 小三级 2级管看看 多为座的 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座子换了,无果!!

网友:
如果二极管与电阻没有坏的话,你就换南桥吧..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先换个电池座子 ,不行的话可以跑电池正极的线路会经过二级管(三脚)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问一下,除了时间外,其他BIOS设置能不能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开机启动的时候要按下F1,关闭了之后关机再开的时候还会出现提示,其他的BOSS设置都可以保存

网友(2009-11-15):
刚刚搞了个不保存时间的
换掉了晶振和谐振电容
座子刮了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换掉晶振,如果不行就再换电容

网友:
做你的boss真倒霉,被你刷来刷去的……

刷bios也不算是什么风险活吧,不至于板子废了吧……

如果其它设置都可以保存的话,你换下实时时钟晶振和它的谐振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