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黑屏,是高压板坏还是灯管坏?

楼主(2009-10-06):
T60送过来时开机有时候可以亮,但十几秒后背光就熄。把屏合上,再打开,偶尔可以再亮。接外显一切正常。
我初开始学
笔记本
维修,不知道这种情况怎样分析,到底是高压条坏还是灯管坏!谢谢赐教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哦。你说的是替换吧。除此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 是暗屏的话 在暗屏的时候 高压条的供电是否满足 在判断是否高压条坏 在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啊,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通用高压先点下灯管再说!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不良

网友:
同意4楼工程师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碰到过灯管烧断和显卡坏导致的,楼主最好是看下是不是屏暗,然后找根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休眠开关有可能哦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屏线有问题,或是高压板处虚焊造成

网友:
简单步骤,就两步:1先找个台式液晶显示器的单灯高压板点下笔记本的灯管,若亮度正常就可以排除灯管了,剩下的就是检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了。2如果不稳定基本只有换代用高压条试验了。

网友:
量下高压条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修过一个是高压板的高压包问题,先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用个点灯工具点下灯管嘛

网友:
9楼的师傅,休眠开关在哪里呢?

网友:
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显卡加加焊试试呢

网友:
你用一个测试灯管高压条点一下灯管如果不亮就是灯管如果亮了那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你的灯管和高压条有问题引起的,其次就是休眠开关。

网友:
高压板 坏的几率高些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嘛,休眠开关-高压条-灯管-显卡

网友:
高压条和屏灯管都有可能,这个要逐个进行排查,用一个外接灯管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外接个灯管试一下,如果也不亮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给了这么多建议,很重要的一点:自己动手试一下!

网友:
主板10% 高压板45% 灯管45% 故障率 你可以找个灯管 或者碎屏(灯管好)可以点下如果没有熄灭 就是灯管坏了~如果还是那样的故障  就可以找个高压条了

网友:
屏开关问题

网友:
合一下屏有时能亮,说明屏开关起作用。还是高压板问题,检查是不是供电问题?坛子里有人描述过是一开关管出问题的缘故。

网友:
合一下屏有时能亮,说明屏开关起作用。还是高压板问题,检查是不是供电问题?坛子里有人描述过是一开关管出问题的缘故。
引用 网友A:

凭经验:高压板占70%,灯管占20%

得替换排除

网友:
我上次就是修的一样一样 你先换个屏线在排除别的什么灯管和 高压板  这个现象很邪乎  呵呵

网友:
屏开关,屏线,高压,灯管,供电一个一个排除,最后不好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