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的主板,今天上电,北桥发烫,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09-10-06):
一块848主板,装系统时,装到主板驱动时就装不下去。GHOST和精简版都一样。一星期前拿水洗了下,今天拿电吹风吹了十来分钟,接
了个P3电源上电一分钟不到,发现北桥散热片很烫,比平时烫得多,不敢再上cpu和内存试了。主板上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转。有哪
位大大指点下,是不是主板坏了?
cpu

网友:
水洗。。。。。见坛内很多兄弟试过。。。。好像洗后要暴晒一天。。。。再吹一下桥。。。。

网友:
不上CPU内存怎么知道结果!上了再下结论478的u没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
哪就直接 0.5MM做桥

网友:
北桥发烫看是不是少组供电。一般北桥的温度要比南桥高。。

网友:
靠,服你了,水洗后电吹风吹十分钟就上电?扔了吧,做桥做好也是浪费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