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亮的维修

楼主(2009-10-06):
修到一台HP V3000加电不亮,客户讲是摔的。拆机后看是集成的,直接加焊北桥,上屏后开机正常了。但是装好机后又不亮了,晕了。以为没加好,拆开后按着南桥能开机,决定加焊南桥。谁知道加焊后还是不开,按着南桥也不开了。琢磨半天也没搞好,无意当中发现插上电源后,用手压南桥电流能上到0.2,确定还是南桥的问题,重新加焊一遍后正常了。装机时发现北桥的散热是那种软的散热垫,当时就想怎么加个好点的散热垫,看到桌子上有一个五毛的硬币,加上后哈哈,正好。涂上导热硅脂,装好后考机一切正常。想不到硬币还有这种用处

网友:
牛人硬币都可以走算热片

网友:
时间长了硬币会不会掉下来造成大短路?

网友:
为什么要用五毛钱哪?找一块铝散热片剪成合适的大小也可以也。这样还能省掉五毛钱。

网友:
dv 3000  散热一定要搞好的    显卡温度是比较高的

网友:
楼主下次用一毛的就行啦,我就是用一毛的,这样节约成本嘛

网友:
什么世道了呀,修理还送钱,那我下次送个机子给你修,你就用几张100的纸币做散热垫,最多机子散热不好坏了不用你处理,

网友:
五毛钱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是不是v3000修好显卡后还必须处理一下显卡的散热问题,才能使用长久啊?

网友:
赔了五毛钱啊。。。

网友:
那五毛钱一掉下来机就冒烟了

网友:
修机还送红包啊

网友:
LZ真是太有钱了哦

网友:
5毛的是铜,其他的全是铝或钢,5毛最好了

网友:
找一块铝散热片剪成合适的大小也可以也。这样还能省掉五毛钱。

网友:
楼主简直就是太有才(财)了

网友:
只要压紧了就不会掉下来  关键是 我的V3000用5毛的硬币压不紧,难道你的跟我这里的不一样?而且为什么加热南桥好了  加热一次没行 还要再加热一次?  估计很快就返修啦

网友:
哥哥。。浪费呀。。5毛=一老冰棍呀。。剪个铜片就行啊。。

网友:
看你们的意思是要客户自备5毛硬币咯~

网友:
不用把硬币两面搞平整吗?

网友:
这散热垫好,有创意

网友:
两面都涂上硅脂就不会掉了吧

网友:
我的五毛钱啊。。。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给你一次警告, 滥用,侮辱人民币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次就算了。

网友:
5毛钱加导热胶。这样最好

网友:
修一送五,楼主真阔,呵呵,
不过五毛的硬币确实是挺好的,铜的散热好

网友:
5毛的 会不会 贴不平啊

网友:
太狠了,至少你也得把硬币表面弄个平整啊

网友:
这么搞都要返修

网友:
文笔老辣尖刻,读来酣畅淋漓,强贴,马克一下!

网友:
楼主的生意一定好,修主板送钱,呵呵,不过我感觉这样做不是很好,万一哪天掉了下来就不是五毛钱的问题啦,还是用铝片DIY一个好点,我都见到过好几款自主研发的啦

网友:
LZ 真的富有哟,修机还送钱呢
,但是这个方法用来散热也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5毛的是铜,其他的全是铝或钢,5毛最好了
引用 网友A:
你用磁铁吸一下看看。

网友:
LZ不要这么奢侈用1毛的就 好
我也用过

网友:
本子是移动的不怕 5毛硬币震荡掉下来吗?

网友:
V3000看的都头疼 返修率快100%了

网友:
用硬币 作散热片 有创意

网友:
呵呵呵 我就是改风扇 加铜片 加焊的话 真的撑不了多久 还是换个改良的芯片 如果客户出得起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