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R奇怪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06):
今有两台华硕A8JR
笔记本
点不亮,不插显卡板,电流到0.5A左右,然后掉电,测各电压均有,时钟IC不启震,用风枪加热下南桥,主板就可以点亮,待南桥冷却后,再开机故障一样。
笔记本

网友:
桥 虚了 先把时钟电路修好 再做BGA

网友:
南桥都换过
还一样,那位有这个主板的PDF图

网友:
这个图纸估计不好找啊,最好再细细查吧,找个相同的芯片电路图,也可以

网友:
终于搞定了 ,+3vs_vdd48对地短路,主板被别人修过的,好不容易找到点位图,才能搞定啊

网友: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个帖子以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