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闪

楼主(2009-10-06):
修到一个富士通的12寸小机器..  屏幕从亮时开始一直闪. 带有彩色横线 闪动的很厉害.   我测量了屏线的对地阻值,那 4 对差分信号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请问下大家要是显卡的信号输出不稳会不会造成上面的现象?  电脑开机后可以去测量屏线上面的差分信号电压吗? 正常时那差分信号电压一般为多少..  由于是台老机器,那屏幕不太好找.不能拿屏幕换了试,也没有测试12寸屏幕好坏的测试工具..  上来请教下大家..

网友:
晕,高压条电感虚了吧,大哥。

网友:
测差分信号的直流电压没什么用,还是先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正常的话八成就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喜欢你的帖子,没办法!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