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350 有时能开机

楼主(2009-10-06):
方正 R350N 的 有时候能开/ 静态 0.07 好像大了.. 不能开时按开关没反应的. 不确发的....有时能开..能开的时候都正常的//静态时网卡芯片有点温度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网卡芯片拆掉了..现在静态正常了..也能开机//还没找到一样型号的网卡芯片呢.不知道换个上去会不会好..

网友:
换了个网卡芯片上去静态变.0.09了..不过也能开机..唉/不知道是哪里问题.高用指点一下呢

网友:
我到底在这个帖子留过爪米?忘了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