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b

楼主(2009-10-06):
各位师傅好,诊断卡跑到eb应停了,请问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把内存多插下。

网友:
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

网友:
就一个代码啊!那可不一定哦!如果是莫片板的话就说的具体点行不,

网友:
内存或内存槽,BIOS

网友:
没插内存,但用不同的CPU显示的代码不一样,可能是BIOSE有问题

网友:
我COMS放一下电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出故障

网友:
之前都 跑了什么代码,描述的不够清晰呀,一般应该是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I/O.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