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唐朝的一体机

楼主(2009-10-06):
求助,唐朝的T5520,开机屏幕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拆机,发现一体机上的驱动板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代换,驱动板上接的线太多了,和主板联在一起的求高人指点下。驱动板上的高压供电正常,给屏的线路,不正常,没有电压这些。或者有没有驱动板卖,也可以联系我。谢谢 我的QQ56547372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这种机器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刚用的通用驱动板改好了一个,把原来的屏线对照通用驱动板屏线更一样了就可以了(通用屏线没有原有的长)其它的都接一样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