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 从没遇见过的问题

楼主(2009-10-06):
技嘉GA-K8NS,整版观察,外观没有坏的迹象(主板电容,MOS管等)。故障,不触发。经检测:开机排针电压4.92,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1.23    1.12.V
强加点,风扇转,诊断卡,12V    3.3V   5V 电压指示正常,复位灯长亮,此时复位排针电压为4.99V.  假负载上,时钟为0,核心0,总线电压0,内存总线电压0.84V (正常为3.3左右)  供电电压,0.4(正常应该2.5左右)辅助电压0正常1.25左右)。总体来看,电压都不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或说怎么检查)请给支个招。谢谢。图片如下:

网友:
主板图片如下:网上找的

网友:
先查查桥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然后复位
先把主供修出来

网友:
这个板子是桥空了。

网友:
你的集成桥挂了吧!你查下!

网友:
桥的供电对地阻值都在100到300左右。

网友:
大家继续给支招啊

网友:
大哥你先把触发搞定再说吧,都不能触发,你强行加电  供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
桥空焊了
你压桥试试

网友:
11楼说的很对啊,先查触发电路

网友:
我在看这些的时候似乎明白了一点,遇到像LZ这样的或尖似的情况是不是正确的思路是先搞定触发然后再谈楼主说的问题?因为我听到有些维修的老师动不动说强开,强开的电压会不正常吗?希望有人回答一下我

网友:
压着桥开机看看电压出来没有~~~

不行的话先把各关键点电压修出来~~~

如内存的供电等~~

网友:
这种板桥好象喜欢离板子哦   吹哈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