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怎么登不上去基地网站了?

楼主(2009-10-06):
我输入通行证和密码后,点登录后提示您还没有登录,你没有权限操作,请重试,这是怎么搞的,我系统恢复过了,在其它机子上可以,
系统恢复

网友:
你是在多台机器上用一个帐号上论坛?

网友:
是的,我开始是在自己的机子上登过了,没有退出,就在别的机子上也上了,后来在自己的机子上就不行了,系统也做了,管理员帮忙搞一下吧,还有我登录时点记住状态就不行,不点记住状态有时还可以上去,谢谢了

网友:
可能还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你 退出 (包括其他机器上的)后,清理IE缓存,然后在登陆看看。

网友:
我其它的电脑关了,请教管理员清理IE缓存是不是清除历史记录啊,刚才试了,还是不行,把记住状态勾去掉就能上去

网友:
这种多是浏览器问题造成的,至于为什么。。。不了解。
我个人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