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忘记用户名

楼主(2009-10-06):
如题,忘记了用户名(密码为空),更糟的是用文本登陆方式且隐藏了用户名(倒),administrator的密码不知道,呵,guest被禁,而且电脑不在边上,有什么好办法,在线等,对方是个新手,用光盘启动进dos也不会(而且他也没有光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电脑不在我边上,对方也不会这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之前想用输入法漏洞,呵,但……,唉,"多是360闹的",早打上了,还有什么漏洞可用的。

网友:
做系统呗,,,,,呵

网友:
重启电脑!到输入密码的界面按ctrl+alt+del(del按2次)切换到高级管理员登陆界面,用户名:administrator 密码: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电脑不在我边上,对方也不会这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之前想用输入法漏洞,呵,但……,唉,"多是360闹的",早打上了,还有什么漏洞可用的。
引用 网友B:

你到黑客论坛上去看看吧。我们这一般是修机器,都在身边的,远程的搞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了现在已是文本登陆界面了,再按ctrl+alt+del(两次)是徒劳,且adminstrator密码不知道且不为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了现在已是文本登陆界面了,再按ctrl+alt+del(两次)是徒劳,且adminstrator密码不知道且不为空

武汉天涯浪子 -1 重复发帖

网友:
现在的安装盘都有破除密码的小工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了现在已是文本登陆界面了,再按ctrl+alt+del(两次)是徒劳,且adminstrator密码不知道且不为空
引用 网友B:

除非他本来就是用ADMINISTRATOR做登陆名字!那这样就这能用XP光盘自带的密码破解!公司特别版的带有个windows密码破解的,还有你的XP是什么版本用什么光盘装的

网友:
ctrl+alt+del  这个 安两次
然后跳出来一个黑框,
如果用户名字 是  administrator  密码 是空  直接回车!
如不是那只有用光盘了, 或者是 一键恢复 之类的!!
我以前是玩黑客的,如果对方电脑装上我的木马,应该远程可以帮你搞定,!(废话)因为你电脑无法进入!
总的来说,没有光盘 或者 U盘  移动硬盘, 是不好搞的
在开机的时候  按住 F8  进入安全模式!
选择  恢复到最近的一次配置!   可以  试一试! 或者 是 进入命令行 模式!可惜 你朋友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呢,这个系统不是我装的,呵,电脑一定有一个以上的计算机管理员帐号,之前他自己说是不用密码就可以进入的,他装了不知道什么网络协议后重启就这样了,我估计是装了netware,登陆界面就变成文本的了,没有图形登陆界面。且没有显示用户名,唉,没招了,不过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做个WINPE的U盘,进PE后有直接清除密码的工具

网友:
netware,应该是这个!有PE进去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泄了!如果知道什么XP可以PE进去直接覆盖一样的储存密码的文件

网友:
看来只能重做了

网友:
你就用WIN PE光盘启动到桌面,然后开始菜单里面一项修改密码的工具,一步就能成功,你试试看
祝你成功!

网友:
hiren BOOtcd 上有的  Active Password Changer    Password Renew      WindowsGate 这些个  你可以找DOS版的  用U盘启动清楚的~

网友:
现在的系统盘大多都有系统登录破解密码工具的  直接进去 吧所有用户密码都破解·要是知道是哪个用户 更好  直接找到指定用户破解

网友:
看来就两种答案,一是系统盘上自带清除登录密码工具,二是作一个USB 启动盘来面也有这个工具。

网友(2009-11-13):
CMOS电池拔下来,然后短接一下,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