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用场效应管代换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10-06):
手上N多的2N60的管子,就是没有一个3866或者5027之类的管,偏偏手上一堆用三极管做辅助电源的电源

看了下电路图片,发现两者极其相似,是不是只要把电路板上的零件换成参数和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参数一样的就可以了呢,看了看几乎不用增减什么零件,就是零件参数不一样而已,有几个只不过是位置靠前或者靠后而已

光偶右面的零件应该不用去管了吧?

网友:
你最好还是不要换!
场管 就是 场管     三极管 就是三极管     原理不一样
场管里集成一个 二极管,  而三极管 集成2个二极管,  你说可以换不!

网友:
楼上的说得太绝对了。本人尝试过以场效应管替代三极管,不过需要更改电路参数,而且不是所有的辅助电源都可以代换成功,需要尝试。主要看反馈绕组的反馈电压是否满足场效应管的要求。如下电路中,可测量C30两端的电压来判断,如果在12V以上可以尝试。因为此电路中C30是直接从正向脉冲中取得,可反映出正向反馈脉冲的幅度。
楼主可按以下办法修改一下电路试试。不过在试的时候,最好串联一个灯泡。

网友:
请问为啥D7要拆除呢,上面的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图上,这里也是有一个二极管的么

另外,谢谢楼上提醒这个电路还跟变压器有关,自己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按照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做一个出来就行了,呵呵!

网友:
不能直接代的,场效应管G极必须有一个对地的放电电阻,不然上电就烧,而三极管基极不需要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它们的启动电压不一样,要代换首先要更改启动电阻,还要看反馈电压是否合符场效管的开关需求,3楼以说得很明白。

网友:
竟然有可替换的可能性!我一直都无林过呢个问题啊!

网友:
可以代换!三极管的可以用场效应管来代换!不过相应的元件参数要更改 但反过来就不好代换了!
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无须电流。晶体管是电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