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内进头发了,怎么办?

楼主(2009-10-06):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根头发,进入
笔记本
屏里。各位应该怎么把它取出来啊?
是屏里面,不是划痕,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划痕,但后来证明是头发。
笔记本

网友:
拆了一抖动 就下来了 遇到很多

网友:
呵呵,没遇到过LZ解决了告诉一下怎么排除的啊

网友:
怎么弄进去的 就怎么弄出来呀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
把屏给拆了,自然就出来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过,厉害

网友:
拍一拍,摇一摇,就掉下去了

网友:
把屏幕拆出来,戴好手套,再把屏幕给拆了,把背光板都拿掉,用皮老虎吹,把头发吹掉不就OK 了

网友:
怎么搞进去的?????
不会是出厂就有得吧。。。。因为是之前本子修过,拆过屏,,那是维修人员的头发,,呵呵

网友:
是背光部分?还是显示部分?
我想是背光吧 显示不可能的哦 换背光系统咯

网友:
建议作个DNA鉴定

网友:
大家应该先研究一下是怎么开进去的

网友:
要是屏裂,你就惨了

网友:
好弄,把屏的金属框拆了把灯管取下往下倒下,换灯管的步骤

网友:
拆屏有风险哦 先跟客户说好吧

网友:
我见过好几台这种情况了,总想不通,感觉很神奇,因为机子以前没有维修记录,都是在TOSHIBA机子上看到的
问东芝维修站也说不清楚

网友:
晕了...以后换灯的时候是不是要戴个头盔...................

网友:
亲出来
方便又快捷

网友:
看了都想笑。。

网友:
头发而且,何必在意

网友:
拆前摇一摇!

网友:
剃个光头吧

新诚达 -10 无关话题

网友:
第一次看到呀,好玩

网友:
以前没听说过这种事!!
怎么进去的呢?
换过灯管吧

网友:
看看拆了抖出来吧,,要不咋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
⊙﹏⊙b汗

新诚达 -10

网友:
必须要拆屏才能取出来,。。。头发和内部的膜由于有静电,根本不会说一抖就出来的,可能要拆开来取了

网友:
还好,知道头发怎么弄出来以后就知道米粒和蚂蚁怎么弄出来了

网友:
能进去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