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

楼主(2009-10-06):
耗时2天 花了50块钱买元件,最后做出来发现成本不到20

从元件说起吧。
1、传感器

磁悬浮用的是霍尔元件做为检测磁场强度的。(有高人用其他元件我就不说了)
霍尔元件有两种:开关型和线性型。在这里我使用的是线性型的。

开关型的型号一般为A44E,这个到处有卖,但是线性的就不好找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是找到了,很便宜。

找一个坏的光驱,没有就去收一个,2手市场上大把多,5-10块一个,把光驱驱动光盘的主轴电机拆开,里面就有三个霍尔原件,是4个脚的。
同样,软驱的电机里也有3个。

电机是用暴力翘开的,大家不要太手软。

2、线圈

这个随便拆个节能灯用里面的线圈就得。保留一边的E型磁芯,如果两边上的小磁芯比较碍事,就用铅子夹掉。变成T型的。

3、末级功率管

2SD923我没有买到,用的是TIP122。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4、运算放大器

手上用的是LM324。其实这个随便买了,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我不反对有人拿NE5532之类的,或用OPXXX之类的来做。

5、可调电阻

第一个(就是用来调霍尔基准的那个)建议用精密可调。

6、5V电压

使用一个78L05就可以了,带运放一起供电。

7、女磁铁

是女磁铁(钕磁铁),这个好找,买坏光驱的时候电机拆了,光头里有两个女磁铁(有的有4个),不管是不是女的,反正可以悬浮。

其他元件按图上的,图是摸摸在http://www.ourdev.cn/bbs上找的图

按图接上后通电就可以了,调试不难,首先把电磁铁放一边,把磁铁放在霍尔元件上方几毫米处,调整第一个可调电阻到发光而极管微亮,把电磁铁放在霍尔元件正上方,调整好高度就可以了。

东西是临时摆放的,没做架子。连图拉丁都用上了。

霍尔元件特写,我是用导电带做连接的。

本文我只发了两个地方,http://www.ourdev.cn(ID:Talen)和http://www.chinafix.com.cn(ID:摸摸)

大家没事可以随便做做,元件都有。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只是为了好玩吗?我看看就行了,将来我会坐在中间那个东西上的,哈哈

网友:
看来我得和摸摸交流一下了,我关注磁悬浮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没下手。

网友:
你这个比ouravr.com上卖那个磁悬浮项目里的差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3049

网友:
摸摸磁悬浮列车开工了
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哈。。。。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有实用价值嘛?

网友:
在太空环境下,可以用来制造“永动机”。

网友:
永动机有用吗!又不能拿来当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