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大家,

楼主(2009-10-06):
想问一下,电容的在主板上,怎么量电容的漏电,
主板

网友:
量的有充放电过程就是好的,如果量的有阻值不变就是漏电

网友:
最好是焊下来量才准确,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并联的多,单独的少,不拆下来几乎无法测。要拆的话大个贴片的很费劲,焊锡在下面,用形状合适的烙铁头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