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楼主(2009-10-06):
我接到一台三星19宽LCD显示器。客户说开不 起了。
VGA接好后我通电一看,亮一下就黑屏了。重开亮一下又黑屏了。反复现象。
由于老板和客户的维修价格没有谈得好。客户没让修。
请问高手们。这应该是由什么样的问题引起的呢。具体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我猜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是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呢?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不只是三星19宽LCD才有的。其他牌子有没有这样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19宽LCD才有的,很多LCD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变压器比较容易坏。。。。你可以先看一下。。。

网友:
开机闪下就黑屏,两组高压有一组没有

网友:
独立的高压板是不是要比高压电源一体板要好一些啊。我看到过很多一体板的高压板很容易坏 。但这种现象见过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有一组灯管坏掉了,或高压保护都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