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c1-26自动断电

楼主(2009-10-07):
测试卡跑c1-26自动断电,循环这样。。。。。。845GV主板。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还是网卡或者其他外设接口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板上個電壓要量好,刷BIOS換I/O。自動通電不

网友:
看看 应该少电容 或坏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