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启动不了? 师傅们见过没有? ■~■

楼主(2009-10-07):
电脑启动黑屏,没有自检声音,
要按几次开关或放电才可进入系统,
或按住CPU风扇不让他转动,那就可以启动起来,

但一关机或重新启动就不能再开机了..要重新做一次就可启动..

网友:
有人可以解答吗?

网友:
"按住CPU风扇不让他转动,那就可以启动起来"
应该是U座虚焊了,业余人员不太容易搞好,送修吧

网友:
估记不是U座虚焊,因为我不是用力按住cpu风扇,只是轻轻扣住不让他转..

网友:
那你压住cpu风扇座,别再压风扇叶,就是说压着cpu座,开机试一下看怎样。

网友:
那你压住cpu风扇座,别再压风扇叶,就是说压着cpu座,开机试一下看怎样。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按住cpu座,也不能开机.

网友:
你用带灯的测试座试下是不是cpu座有无虚焊
或者把cpu拆了从装看是不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带灯的测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