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90投影仪维修

楼主(2009-10-07):
有一台东芝T90投影仪,开机不灯不亮,不知是板有问题还是灯泡问?怎么分别?

网友:
你测一下灯泡的接线柱的地方在开机瞬间有没有供电呀。

网友:
谢谢回复,由于没有修投影仪的经验,不知电压是多少V?能否指明一下

网友:
开玩笑,没有专用工具就想测灯泡的开机瞬间电压,好几千V的高压,。
T90不点灯,打开上盖再开机,看色轮转了没有,如不转,问题在主板,
如转,而且转速,反馈正常,问题在,高压板,灯泡,主电源。
再将主板拆下来,拆了灯泡,再装上灯泡盖,将高压板拿出来,不要装灯泡,
再开机,看高压板会不会放放电,会,拍,拍,拍响的。如会,那灯泡问题。
如不会,量高压板供电380V左右是否上来,如不上,查主电源。
如380V上来了,查高压板触发电压5V有没上来,如没有,问题在主板。
如上来,高压板问题。

网友:
1:通过指示灯信息状态来初步判断一下故障点
2:短接点灯板控制光耦3,4脚(非反馈光耦)确定一下故障点
3:该故障主板坏的比较多(排除灯泡本身故障)

网友:
使用多长时间了?如果很长时间了,也没有换过灯,说明灯寿命到了。换灯吧。

网友(2009-11-08):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上网了,投影机都放在那里没有修,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灯泡还不到600不时,去年换过通光,今年又不亮了。
不知哪位有简易的方法检测灯泡好坏的办法。

网友(2010-03-31):
是呀,不知道怎么检测灯泡的好坏?有知道的发一个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