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断电

楼主(2009-10-07):
io 是w83627ehg    强制关机 和正常关机 通过诊断卡可以看出 信号都停止 但是 电源绿线 就是不断电
测的的 io中的几个信号 都正常 。。。。。。io 也更换过

网友:
io 是w83627ehg    强制关机 和正常关机 通过诊断卡可以看出 信号都停止 但是 电源绿线 就是不断电
测的的 io中的几个信号 都正常 。。。。。。io 也更换过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可以正常触发关不了机还是怎么!
通过诊断卡可以看出 信号都停止-- 但是 电源绿线 就是不断电  ---绿线不开机本来就是高电平

网友:
电源绿线插上220V都是有电的

网友:
按下 电源开关后  系统关机   但是 电源的 3.3 5 12 都还继续供电 不断电

网友(2009-12-02):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