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主板维修头晕晕的,希望得到高手师傅指点迷津

楼主(2009-10-07):
高手们,师傅们大家好呀,小弟刚学主板不久呀,1个多月,刚刚懂得一点理论,现在想开始测板,修就还远着呢~~ ,问题就是我一拿到板不知道如何下手~~感觉理论不够系统,学得很乱(我在培训公司学的)。还有就是有些没有标“power”等字样的电源开机键不知道是哪个~ ,板上的很多很小个的或“不知名”的IC不知道是什么IC,管什么用的?~~还有很多,谁能做一下我师傅呀,愿意的加个Q306049836,非诚勿加

网友:
补充一下,说白了我就是对主板上次要的IC(即是除了南北桥,BIOS,时钟,网卡等芯片之外的)和某些MOS管不熟悉,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

网友:
接到主板先查共电  再到时钟  复位   共电先测CPU共电 内存共电  等大部分   时钟测PCI AGP CPU 等,最好先到新手区学下

网友:
每天不低于10块~~MY GOD!我现在一块板研究一两天

网友:
和我一样呀,不知道干什么,黑的很呀

网友:
先供电,就是测量主板上的供电场管,CPU、内存、南北桥等供电场管,先把供电搞定了,然后再往下查,

网友:
没事

慢慢来
只要学
时间到了
你的技术你也就到了

网友:
我也是只学了理伦,在实践方面,脑脑的。现在最多就只会修爆电容,其他的问题一点不会。

网友:
找到相关资料,对照板把板分为不同部分(比如内存部分、U部分……)分别跑线路并熟悉各部分的功能及工作条件等,这样下来,虽然不能窥一斑,可对你以后修板帮助很大。

网友:
维修思想,资料上大多都有的维修步聚,测试点~先确定故障的在那块,然后细查吧

网友:
首先分块。分功能部分去了解。了解整个主板的框架图。总线的走线。你修起来才有方向

网友(2009-11-06):
回复 网友A:

在这找是没用的,最好就是进个生产主板的公司去做维修,不过技术不怎么样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去,要是有人介绍就好了,

网友:
不要着急,实际操作结合理论学习,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功到自然成。

网友:
常上论坛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一点不会,连板子上的三端稳压器我都找不着啊

网友:
要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基础~~~用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
最好有一本好书如主板维修入门到精通,电子版的也行。系统的看一看,多看几遍然后就有感觉了,到 时候你自然就通了。

网友:
培训公司学出来的,不会说开机键盘也找不到吧,不是培训太烂了,就是你基本在混日子

网友:
呵呵,多打了一个字

网友:
我也是刚刚起步,建议利用好网络上的资源。多在论坛上逛逛,会受益匪浅啊!!!

网友:
看看啊,同感啊

网友:
多在基地的论坛逛逛,对我们提高很快的

网友(2009-12-10):
论坛上的高手们 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在此谢谢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我也是啊,不容易啊!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  学习。。

网友:
用理论指导实践

网友(2015-11-09):
作为新手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