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c点不亮

楼主(2009-10-07):
一台n610c本本,开机点不亮,电流在0.9A左右,检测卡显C0,疑CPU没工作,查CPU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现在找不到bios,谁有,能发个吗?
cpu
点不亮

网友:
在hp网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CO,充电灯一闪一闪的,键盘灯三个都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 到北桥的数据线等都正常吗?还有北桥本身的工作状况。。。。。。。。。。。。。。。。

网友:
上假负载,测的到NB的线路正常,到SB的线路有三个点阻值不一样,其它在262欧,这三个点一个是62欧,一个245欧,一个208欧,加焊了SB还是一样

网友:
挡内存吧? 重点查内存部分,槽子和供电什么的 或者进水腐蚀!

网友:
显卡故障,从新直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