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版主

楼主(2009-10-07):
宇瞻DDR512内存插反,烧坏77,85脚。补好后启动时报警,和一根好的256的内存条插在一起,在BIOS中显示786兆内存。
当电脑启动到Verifying DMI Pool Data时,处于死机状态,不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你这么说我也不会,你得用工具软件检测一下,用RST,然后传上来检测结果的图片,这里会有很多高手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