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D040H2写测试UBA跑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10-07):
一块4D040H2的盘,能认盘但固件有问题,用ISA PC3K进入检查DATA COPY1和DATA COPY2坏了,SMART和G表也坏,P表正常,复位四项中只有两项成功。加载LDR成功,做写测试只有3头通过,2头(主头)UBA跑数,不知在ISA3000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修复,请高人指点一下!
(至于那些什么3头固件写入2头,自读自写等就不要说了,都是些没用的!)

网友:
忘了说,该盘是没有ROM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