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明基FP71G+奇怪的黑屏问题!

楼主(2009-10-07):
近日接修一明基17”液晶 FP71G+    版本B5-135
故障现象:接信号开机,显示正常。但是不定时的短暂(大概1秒都不到)黑屏,黑屏的时候指示灯 依然是绿灯。
检修过程:1.开始以为是高压板保护引起的黑屏,于是上来就改保护,此机高压采用的是OZ9938GN,我把6脚的小电容取下装了个4.7K的电阻上去。开机  故障依旧。
          2.怀疑是灯管问题,找来从坏屏上拆下来的4支带插头的好灯管接上开机,涛声依旧。
          3.想起前段时间修复的一个案件问题引起的频繁黑屏的故障,于是把按键统统换掉。。。。涛声依旧.....
               4.怀疑OZ9938GN不良,更换之。。。。依旧。。。
               5.怀疑是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出了问题,从一好的电源板上拆了两个型号一样的变压器装上。。。。。开机。。。。。。。。。。。。。。。。。正常了 !
            但是
                    发现  只能在1024*768分辨率下正常         (这个问题起先没有考虑到)
                      1280*1024   800*600 。。。 一样的频繁黑屏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 ,  驱动板上有两个 24C02     一个编号是U4  一个是U1到底是哪个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换高压板了试试,如果不行就用通用板点试试